盈通cl945pl-酷神板,上真U就自动上电(检测结果。南桥坏)

楼主(2012-03-28):
上假负载就不自动上电了,而上真U自动上电之后,显示复位灯常亮不跑码。我测了一下,四个供电正常,CPU有复位,pci没有复位,也没有3.3,,bios,ide都没有复位,该从哪里查起。。而且还有个怪毛病。。只要再次碰开关针只能跑码,装内存还是只能跑到04。。。。

网友:
       因为这块板子毛病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没有复位开始查。从pci。bios.ide网卡。没有复位,我翻了书,看到应该从复位排针开始查,结果发现复位只有1.5V很明显偏低因为这板子没有图纸所以只能跑线。从复针开始跑,跑到了一个南桥附近的电阻,一端继续跑线,最终跑到了时钟芯片的53脚。rtm866-480(没脚位定义图)(当时我心里在想。是时钟芯片的问题)上电检测,53脚跟电阻还是1.5v/偏低,然后挑起53脚测焊盘。还是1.5v。。。由此推断,南桥坏。。。。

网友:
你应该从灰线跑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