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5,新手修板请教高手

楼主(2012-03-28):
有一块富士康的板子,型号是915P7AD-S
以前的症状是经常死机,经常点不亮,有时重新安装一下散热器又能用了。
现在是彻底点不亮了,插诊断卡4个0,不跑码,用手摸CPU,冰凉,貌似CPU不加电不工作。

请教高手,修这种板子应该怎么入手?偶是新手,麻烦给说详细点,致谢。

网友:
手压下U座子在开机试试 有可能是座子虚焊了

网友:
谢谢,以前压紧风扇有时能开机,我也怀疑CPU底座有问题。
另外,12V对地阻值为无穷大,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