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 4740G 键盘时好时坏。

楼主(2012-03-28):
机器是客户送修的。能开机可以点亮就是有的时候键盘失灵,有的时候又是好的,我试过了,当键盘是好的时候一直不停的连继多按几次键盘。就会出现卡隹,就像键盘失灵了一样,过一会儿又正常了。感打字的时候打快了就会卡隹。有高手修过这类机器吗,给点思路吧
键盘失灵

网友:
这个机器IO是用的KB926QF D3 我用KB926QF B1的换上去不能开机。这个IO不能代换

网友:
何不换个键盘试试
同意楼主:
4.0
toury1
同意楼主: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了

网友:
最好确认下系统,这个简单,先易后难。

网友:
如果没有代换的键盘先把键盘拆下来,外接个USB的键盘,来确定是否键盘坏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换键盘就行,不行换KBC

网友:
应该是接口有问题

网友:
换个EC吧。

网友:
换个键盘,有时也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了,不是键盘坏了,也不是EC坏了,是右边的多媒体按键漏电造成的这样的,我试过了把按键排线拿掉就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