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680a 掉电

楼主(2012-03-28):
联想昭阳e680a 待机电压有 按开机键 电流到0.43马上掉电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短路没有或则cpu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嘿嘿 好了 显卡问题 来的时候显卡焊过痕迹很小 没有除胶 烧了一下 显卡嘿嘿 谢了

事显卡坏了还是虚汗,按道理是显卡短路了吧?

网友:
电流根本没有上去,还没有到显卡呢,你看看南北桥吧,有可能坏了,看看有烫手的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事显卡坏了还是虚汗,按道理是显卡短路了吧?

短路了 重置求 好了 呵呵

网友:
应该是缺VCORE电压掉电

网友:
干显卡吧..

网友:
嘿嘿   修好了就行

网友:
你哪儿的,我是长沙的。可以先看一下有汉有哪儿发烫

网友:
cpu供电都没出来 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