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进水修复多重故障修复(受打击呵呵)

楼主(2012-03-28):
机器型号:联想G450
机器故障:进水,不通电
检测故障:无待机 版号:la5081P
       出去活动回来之后发现桌子上多了一台G450,和我自己的机器一模一样的。以为是自己的,当时心里不知道怎么想的,明明是两台机器,艹~~~然后不一会有同行打电话说我放你桌子上一台G450进水的,你看能不能修好把。到现在我还郁闷,不知道当时是笔记本进水了还是我脑子进水了,呵呵 ~~
      没说的,拆机。由于进水,先对地打阻看看3.3和5V电感。发现5V对地很低。断开PJ403,阻值还是很低。看来是前面的问题了。去掉PQ404和PQ402一样阻值没变化。看来是PU401 本身坏了。拔掉PU401后5V电感阻值恢复正常,找个ISL6237换上去,通电测试,OK,待机出来了。

       然后连上PJ403,接上开关,通电测试,竟然不触发。看看图纸,这本好像是BIOS参与触发的,刚好BIOS芯片周围进水严重,想都没想从料板上拆了一个MX25L1605,然后从我笔记本上提出BIOS程序刷了进去换到主板上。按下开关,电流上去了。可是很郁闷哦,电流0.00-0.17-0.22后掉电。
      掉电嘛~~无非后级短路或者缺少电压,对于进水的机器这故障很正常。通电测试主板上各个电感,只有PL602没有电,也就是+VGA_COREP显卡核心供电,郁闷的是CPU供电电感上有电。记得好像是CPU供电是最后一个电压把?郁闷,不管他了,反正故障大概就在这一片了。对地测PL602阻值7,这个应该是正常的。看图:

我想说的是,这电路太操蛋。看不出来什么跟什么~~只能把所有的供电都测,4脚和10脚都是5V正常。1脚EN1.98V,感觉有点低,但是应该属于正常范围,没管它。14叫BST也正常。真郁闷,那为什么还不出显卡核心供电呢?当时没有想到去测量PGOOD,因为显卡供电不出,这个PG信号肯定不会出的。最后找了一圈没发现什么,然后就又回头去测量PGOOD。突然看到这个信号有被+3VS通过PR522上拉。测量PR522两端都没有3.3V。嘿嘿,找找+3VS的茬了~~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3VS的来源。如图:

    是待机+3VALW通过U55后转出来的。按下开关测得U55 123脚没电,第四脚没有电压所以没导通。哎呀~~大喜啊!终于明白了,这电也上的差不多了,为什么电流只显示0.22呢?原来这么主要的+3VS没有出来。对地打U55 123脚的阻值,没有短路,直接连过去试试~~嘿嘿 ~~
       插上电源,哎呀待机有点大了,008!不过没关系了,毕竟现在+3VS是一直有的,所以会大点。按下开关,电流跳变,接上屏幕,嘿嘿,亮了。只不过当中电流调的时候会在0.22停顿一会。不过好在知道毛病在哪了。那么开始修U55的控制信号。如上图,它的控制是B+通过R267,R279分压得到的。按下开关测R267一端电压18V,而U55第4脚却没有电,嘿嘿 ~~断线!飞线上去,插上电源待机0.01恢复正常。按下开关,调流跳升,一路亮屏!!嘿嘿 ~~此机修复!

楼主 厉害

网友A:
高手呀,学习了,不过这图真的有些看不懂!

网友:
nahlj -1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呀,学习了,不过这图真的有些看不懂!

有图还看不懂啊?

网友:
这个加精的话,就太给你面子了,这个问题也太简单了吧,而且还走了弯路,二级电压没出就在修显卡供电

网友:
发这贴也不容呀 楼主精神可嘉   虽然不深奥 但可以让新手学习      高手请飘过

网友:
应该加精不了

网友B:
大哥什么是二级电压,小弟初学,别见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什么是二级电压,小弟初学,别见怪

二级电压就是按下开关之后才回有的电压。

网友:
不错  思路很清晰

网友:
高手呀,最怕修掉电,和电流到0.8几的机器

网友D:
控制端没有修啊!直接拉了个18V       服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之清晰啊   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控制端没有修啊!直接拉了个18V       服了

你看看图纸就明白了 。当然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级电压就是按下开关之后才回有的电压。

谢谢大哥,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图纸就明白了 。当然修了~~

时序都被你打乱了!待机电流肯定大

网友E:
为什么显卡供电不出   PG信号就出了呢   没有搞懂^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学习了,原来PG不出也是不行的,对会掉电,不过从你的维修思路上来说,vcore 和vgacore应该是一起产生的,pg反馈不够导致不能加电,加电掉电,然后查到了2级3V 挺好的维修思路,赞

网友:
进水的机器问题好多的,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F:
你敢直接导通U55  胆子够大的  待机的时候 SUSP是高电位 Q26是导通的  把3V通过电阻对地了  幸亏电阻是470的

网友:
这也很厉害了~ 高手就是这样磨练出来的

网友:
3VS是从点火回路那里过来的吗?

网友:
没事啊,两边阻值我看了。都不断路。直接短接是没事的。呵呵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显卡供电不出   PG信号就出了呢   没有搞懂^

哥哥 ~~什么叫PG信号?PG就是POWER GOOD!意思是电源好信号~~明白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敢直接导通U55  胆子够大的  待机的时候 SUSP是高电位 Q26是导通的  把3V通过电阻对地了  幸亏电阻是470的 ...

那是把控制脚的电压对地了把?你仔细看看。这个跟3V是没关系的。就是说没有按下开关,SUSP是高电平,那么Q26导通把U55控制脚拉低。当按下开关,Q26就会截至,U55就会得到19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后的电压,这样才回完成+3ALW到+3VS的转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哥哥 ~~什么叫PG信号?PG就是POWER GOOD!意思是电源好信号~~明白 ?

按照你说的意思是芯片已经发出VGA_PWROK信号   是VGA_PWROK的上拉电压没有,引起掉电,而你前面又说VGA_COERP没有出来…………我没有搞懂的是+VGA_COREP应该是比VGA_PWROK先出  VGA_COREP都没有出  第6脚的PG就出来了    不明白……

网友:
只下载附件,不评论...

网友G:
楼主 如果+3VS后面的电路 把SUSP#这个拉没有要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你说的意思是芯片已经发出VGA_PWROK信号   是VGA_PWROK的上拉电压没有,引起掉电,而你前面又说VGA_C ...

PG的上拉不起作用,就会认为显卡供电这块有问题,就不会出VGA_COREP。所以会掉电。就算显卡供电出,但是这个上拉不出来或者反馈不到接收的芯片一样会掉电。不过很显然这个是因为根本都没有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如果+3VS后面的电路 把SUSP#这个拉没有要怎么修

你都说了,+3VS后面的电路把它拉低的,那就查后面的电路呗。在说了,我感觉+3VS应该不会只是一个供电,而SUSP#只是一个信号,应该不存在他俩会拉低的情况把。

网友:
很经典,学习了

网友H:
为什么CPU电压会出来呢,我想3.3跟CPU哪里不想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CPU电压会出来呢,我想3.3跟CPU哪里不想干吧,

我也表示质疑啊,不知道为什么CPU电压会出来。

网友:
有图纸修进水机就是好啊。。

网友:
请问,既然说开机掉电,楼主又如何能测得出pl602没有电,其它电正常,这是怎么实现的 ,求教。。。。。。

网友:
维修经验太强了

网友:
不错的思路,应该学习学习。

网友:
修板修到一定程序后不要太死板了,时序只能做为一种参考,而新出来的机经验会不按常规出牌

表示十分同意!!!我这还有个DELL1014的进水的板子,现在1.8V转1.5V转换不出来,其他电感电压也都出来了,CPU电也有。

网友:
这个用万用表量的啊。掉电又不是开机1S就掉了。你不会开一下量一下?

网友I:
好贴呀,对于进水的机器出现的问题好多的,维修起来很花时间呀,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贴呀,对于进水的机器出现的问题好多的,维修起来很花时间呀,不行就换板吧。

哥哥,我都修好了,机器客户都拿走了。我还换版干啥?我找抽啊?呵呵~~

网友J:
感觉楼主修机很大意,是在追求速度吗?

网友:
有理有据,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觉楼主修机很大意,是在追求速度吗?

有吗?我只追求维修费!别的不追求,速度快有毛用啊?不是大意,是确定直接短接+3VALW和+3VS不会有问题我才短接试试的。要是+3VS的阻值很低,我也不会傻的去短接,明白?

网友(2015-12-11):
断线还是进水引起的结果

网友:
不容易呀 是我早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