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217输出电压不稳?

楼主(2012-03-28):
经测量电源芯片LD7576GS坏,其它周边原件没发现异常。换好后电压有,就是18V到24V间循环,去驱动的电压也是来回循环。断开负载也是这样。请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下步怎样弄。多谢了
芯片

网友:
5V的电压也跳变吗?

网友:
再换个芯片试试,不行就看看那旁边50V的小电容

网友:
看来还是电源上问题,芯片周围的电阻有没有异常,或者再换个芯片,

网友:
`多谢楼上,换了事50V小电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