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电源有待机电压+5V,短接绿线无法启动故障!

楼主(2012-03-28):
手头有个长城ATX电源,PWM控制电路是AS 339和AZ 7500组合,坛子里查得AZ7500和494是可以通用, 测得有5V的待机电压,但短接绿线和地后,不能启动,没有输出电压,不短接绿线的时候,测得7500 4脚电压:3.84V;8脚电压:1.74V;11脚电压:1.96V;12脚电压:7.96V;短接绿线后,4脚电压为:0V;8脚:1.24V;11脚:1.33~1.38V跳动;12脚:8.28V;请问大家,我该向哪个方向进行检修!(在旧板子上拆了一个7500更换过,结果故障依旧),哦,还有一点,不得不说,此电源损坏原因,据说好像是电压串高,坏的,之前,我目测得开关变压器的初级上的两个开关对管,已经开裂,更换过后,就出现现在这种故障!

补充内容 (2012-3-29 09:19):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在检测初级13007主开关管附属电路的时候,发现两个13007开关管其中的一个基极上的1欧电阻没得阻值为无穷大!更换后,短接绿线,主电压输出12.3V,5.2V,各组电压正常!修复工作到此结束!

网友:
刚刚在非正式会员版块发了一个,结果没有高手过来打招呼,后来突然发现,我也是正式会员了!终于可以到电源版块来发贴了!期待大家的解答!谢谢!

网友:
你短接一下电源芯片DC脚试下。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A:
应该是保护了,查一下输出整流管有没有短路的,再查推动管

网友B:
重点查11脚。电压不对、应该和8脚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11脚。电压不对、应该和8脚一样

请问是短接的时候,8脚和11脚的电压一样?还是没有短接的时候是一样的?

网友:
刚刚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在短接绿线的瞬间,测得黄色线有0.66V电压,然后电压慢慢降低,直到没有!我在想,可能是开始电源有启动,后来可能是保护了,所以电容在放电,使得万用表测得的电压逐渐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保护了,查一下输出整流管有没有短路的,再查推动管

我不大清楚7500和339组合的控制电路,推动管电路是指的7500哪一个脚的外围电路?请指教!

网友:
继续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短接的时候,8脚和11脚的电压一样?还是没有短接的时候是一样的?

两个状态下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状态下都一样

好的,我再着重在这一点上检查一下!

网友D(2020-10-04):
示波器看占空比,什么都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