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针的屏换成20针的屏,屏线怎么改?

楼主(2012-03-28):
原理很简单啊,就是把30针接口中间的一部分线,跟20针的一一对应就行了,可是我焊好了总是不能用。

要么不显示,要么不能正常显示。
没有短路和断路,焊接也很好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信号干扰吧。屏蔽不好

网友:
屏蔽线数量不足吧

网友:
是不是线序不对?这个好改的。

网友:
r  g  b连接正常了吗?

网友:
不是有专门的转接口的呀 也不是很贵的  接不好的话还会出现意外的

网友A:
码片换了没有?但一般20P的屏不要码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码片换了没有?但一般20P的屏不要码片的。

跟码片没关系吧,我试过好几个屏,接在驱动板上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码片没关系吧,我试过好几个屏,接在驱动板上也不行。

使用通用板点屏也不亮,那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通用板点屏也不亮,那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屏是好的,不用中间做的转接线,直接插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C:
是不是没有改好额 ,改的其的啊

网友:
好像有转接头啊   你去淘宝收一下

网友:
应该还是跟码片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有改好额 ,改的其的啊

几年间改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D:
遇见过戴尔的机器和高压有关,怎么也解释不清楚了,换原来的高压显示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见过戴尔的机器和高压有关,怎么也解释不清楚了,换原来的高压显示就正常了。

跟哪个具体的笔记本没关系。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30针改20针的,针不知道怎么改,定义完全不一样,但是又不得不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