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CPU座针脚弯了,有什么好办法校正没?

楼主(2012-03-28):
如题!
我这弯了一大片,好几块板子都是,很悲剧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校正啊?
cpu

网友:
我是直接换掉,没有 更好的方法

网友: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细心一点 找个拆下来的775的CPU座子, 一根根校正。

网友:
基本无望,换座子吧

网友:
LZ还是直接换座子吧。。

网友:
你用个结实点的针管试试,能不能套住扳过来。

网友:
这个难度真不是一般的大。不过貌似个别断了也没事的。

网友:
BGA论坛里真多高手的,看他们都是直接换个座子

网友:
耐心,挑正

网友:
看来 LZ 功夫不到家哦···
挑针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我一般用绣花针 挑··

网友:
如果不严重的话可以用针挑下看看。如果严重了直接换了。

网友:
针脚很脆弱的,上次有个775的也是,摆了3下就断了

网友:
细心一点应该可以吧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直接换座!!!!

网友:
换吧,这个太脆弱了,越弄弯的越多。

网友:
擦。弄一根我就眼疼,还是换座现实!
那针脚都是带弯头的,还是倾斜的,单挑,CPU弯了几排的我都有耐心挑回来,这个真不行了!
同意楼主:
5.0
pddd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