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不定期花屏!

楼主(2012-03-28):
自用的飞利浦190V,使用1年多后!最近不定期花屏。有时一天几次,有时隔天出现!花几分钟后正常显示!VGA数据线换过3根了。电源线换过。故障依旧!现在还没拆壳出来看!帮看看是什么问题!确认是机器就开拆了!

补充内容 (2012-3-29 23:45):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无线鼠标的接收器摆得太近液晶屏了。平时都是插在主机的USB插口上。最近加条延长线拉到桌子上面。造成干扰....我倒。这屏拆了N次了。才找到原因。可怜的显示屏被破处了!

网友(点评):
显卡换 了没

网友(点评):
我是进来看桌面图的~是那哟

网友:
嗯!显示板的可能最大!

打开来清清灰吧!别舍不得

网友:
要不找开把屏线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屏线检查过么?  没有的话擦一擦试试

网友:
建议你先检查主机部分,显卡等设备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上正解  先排除 板子问题

网友:
先换掉屏线试下

网友:
先处理一下屏线,看可以不

网友:
换屏线,这样的问题很多是屏线

网友:
屏线吧  你试试 晃晃屏线看看!】

网友:
屏线问题,修过好多都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口老化了吧!!!

网友:
谢谢各位,已拆开,拿橡皮擦擦了屏线。目前正常中。顺便拆屏清了些灰尘!观察几天看看情况!

网友:
显示器内部的屏线,
还有就是主机到显示器的连接线,都要考虑,如果还是这样,就要换成质量好的

网友:
不是屏线问题,就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啊

网友:
这个一般是屏线松动!

网友:
屏线用硬白纸擦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 你应该先 换台主机  试一试 看看,后再拆显示器维修。

网友:
楼主别太懒了拆开擦下屏线就好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两边的屏线接口擦一下,一般都会好

网友:
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04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