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掉电,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03-28):
去年底,客户摔了一次,屏碎了,换过屏。用了不到半年

现在故障:又是开机无显示,电流挡1.06,屏不亮。

拆开内存,短接G1 G2可以点亮,客户拿回使用反映有时候自动关机,用的好好的断电。检测有时候进入系统15分钟自动断电

拆开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脱焊,裸板+硬盘测试半天正常。后面取下防水膜,碰到CPU供电PU1就自动断电,掉电后可以自动起来,加焊PU1无果,后面直接定了一片换上去还是一样

有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有没有图纸,传一个

网友:
补充说明,板号:DATE2DMB8D0    REV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IC

网友:
已经换了一个新的上去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Satellite L600 - Quanta TE2D Intel Discrete.pdf

网友:
感谢5楼兄弟

网友:
刚帮你找到的,联接不会用。。。。。蛋疼

网友:
加热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绝缘纸没贴好

网友:
还在查,有消息告诉大家

网友:
散热看下!1!

网友:
东芝的机器,NEC大电容先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装好额

网友:
这机器是I3的处理,没有NEC大电容,
排除没有安装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