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光驱软件DAEMON使用教程

楼主(2012-03-28):
最基本的是首先要有虚拟光驱软件,一般推荐用DAEMON或者是酒精120%,所以我只说一下DAEMON的使用方法,超简单 呵呵

1下载DAEMON这个软件,机器上还没有的朋友可以下载2安装以后会提示重新启动计算机
3重新启动以后屏幕右下会出现一个 红色小雷电方块 的图标    右健这个图标选择 模拟项目 ------ 打开全部选项,单击以后 图标就会变成绿色了

4接下来就是开始加载镜像文件了,判定是不是镜像文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虚拟光驱加载一下看看行不行~ 呵呵

现在我们来加载镜像文件:还是拿《恶灵》的A镜像文件 举例
右键那个绿色的小方块 ------ 虚拟CD/DVD ROM ------ 驱动器0: 没有媒体 ------ 安装映像文件

这时候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我们可以去找下载好的那个《恶灵》文件夹,我们清楚地看到其中有2个文件 一个是镜像A 一个是镜像B (好,现在我们按照我帖子中的安装说明来装游戏)

双击那个A就加载镜像文件了,这个时候你的桌面上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询问是不是安装,你点击 “install Zaphie” 就可以安装了,如果没有弹出安装程序,那么你点击一下“Exit” 安装程序就会出来了。(或者参看下边进入游戏目录去安装的方法)

安装完毕以后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你再用刚才的方法加载那个B的光盘镜像(方法同上),
最后就可以从开始菜单 ------ 所有程序 ------ YiStar Edutainment ------ 恶灵 ------ 恶灵 来开始游戏了

+++++++++++++++++++++++++++++++++++++++++++++++++++++++
+++++++++++++++++++++++++++++++++++++++++++++++++++++++
特别注意:《恶灵》这个游戏进行中会遇到提示放入CD1。。。这种情况,可是CD2我已经放进去了,怎么还要CD1呢?
解决方法如下:右键那个绿色的小图标 ------ 虚拟CD/DVD-ROM ------ 设置驱动器数量 ------ 2个驱动器

点击以后你就拥有了2个驱动器了,再提示你放入CD1,你就用第2个虚拟光驱去加载镜像A那个文件好了 呵呵 也就是说 虚拟光驱0放的是B镜像,虚拟光驱1放的是A镜像,这样就可以继续游戏了,看不懂的看图

+++++++++++++++++++++++++++++++++++++++++++++++++++++++
+++++++++++++++++++++++++++++++++++++++++++++++++++++++

其他问题注意:
##########################@@@@@@@@@@@@@@@@@@@
注意1:下面该说有的朋友“用别的方法”安装游戏以后的善后工作,呵呵 肯定是找不到CD2
怎么办呢?
第一 卸载这个你安装以后的游戏~(由于《恶灵》这个游戏比较老,并没有向注册表写入什么文件) 所以你就直接把以前安装的游戏整个目录都删掉,装在哪里删除哪里

第二 用上边的方法加载镜像A   然后打开 我的电脑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虚拟的光驱里面放着一张光盘,右键那个光驱 ------ 选择 打开

然后进入光盘目录 ------ 双击ZaphieSetup文件夹 进入

双击 Setup.exe 安装程序

安装好了以后需要重新启动,然后再用虚拟光驱加载那个B的镜像就可以运行了 呵呵

$$$$$$$$$$$$$$$$$$$$$$$$$$$$$$$$$$$$$$$$$$$$$$$$$$$$$$$$$$$$$$$$
%%%%%%%%%%%%%%%%%%%%%%%%%%%%%%%%%%%%%
注意2:如何判定我下载的文件是否是镜像文件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虚拟光驱加载。。。看看能不能在 选择新的镜像文件对话框中 看到这个文件(见图4),如果不能,那么基本就不是,虽然这个方法不一定所有的镜像文件都有效,不过这是菜鸟起步的最简单方法。。。

————————————————————————————————————————
(((((((((((((((((((((((((((((((((((())))))))))))))))))))))))))))))))))))))))))))))))))))
注意3:我下载的明明是镜像文件,可是为什么会显示成为压缩文件呢?

还是拿《恶灵》这个文件来解释,你们看我这里也显示的是压缩文件,

我怎么判断它是镜像文件呢?方法很简单 举个例子 双击打开 恶灵A@宝宝堂论坛@gglwl 这个文件

然后看它的标题栏名称是.iso文件,那么说 这个就不是压缩文件,而是镜像文件了(winrar默认是可以解开.iso镜像文件的)

真可恶,怎么样下次我才能不上当呢?这样~
1 单击 选项 ------ 设置

然后弹出来一个 设置对话框

2 点击 上边第一排的 综合 就可以看到 WinRAR的文件关联,

去掉里边.iso文件的小对钩 点一下 确定   就可以了 呵呵 以后遇到.iso的文件就不会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