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CS25H奇怪掉电

楼主(2012-03-28):
索尼 VGN-CS25H机器,板号MBX-196,此机故障是有时可触发显示不进系统可维持5分钟后掉电,进系统马上就掉电,进PE也一样掉电,有时根本触发无显示电流上到1.40左右掉电。显卡重做过,南桥换过,CPU换过,BIOS刷过,硬盘换过,内存换过,CPU供电芯片换过,故障依旧。搞不懂是什么原因,现在发现耳机接口旁边有两个二极管和两个小电容短路,拆掉也短,因为没有图纸,不知这样是否正常,那位高手有经验的,请指点小弟一下,或者谁有些机器图纸的麻烦上传一份,感激不尽!!

网友:
可能短路还没找对地方,继续找短路的地方,或者放在那儿一会儿,过一会儿换个思想去修

网友:
换CPU供电电路上的 电容和高低管试试

你牛的很呀 一下就把问题解决了
有可能可以查查看

网友:
这种问题在其他笔记本上也经常有出现 修到过一次 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高手指点,果然是CPU供电的上管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怎么判断的是上管不良?

网友:
上管不良导致那两颗电容短路么?

网友:
还是那两个二极管和电容原本就是通的?

网友:
经验老道,有时候真的不能按常理去理解一些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