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白屏有救吗?

楼主(2012-03-28):
清华同方 TDY-9L80B LM1920液晶显示器白屏,上次也发生过白屏,经过检查是这个小块子坏了(如图片处),换了以后用了有几个月了,这次又发生了白屏,但是这次换了这个还是白屏,看来这次不是这个坏了,请问大家还有什么地方有可能坏了。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其它已全部检查了没有问题。问题就在屏上。就是不知道什么坏了。

网友:
看一下屏所需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那个大功率电感也换了试试

网友:
{:soso__12459190513940544587_1:}

网友:
量下 vgh vgl都起来没...8脚应该是1380.有就换

网友:
继续查,看看到底是那里坏了,反正就是屏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
主控会不会有问题呀???

网友:
检查一下升压电路

网友:
等待高手, 屏 不好弄呀,

网友:
等待高手, 屏 不好弄呀,
难道就没有高手吗?

网友:
白屏  是不是屏电路的控制电压  有问题

网友:
修理好了。大电感边上的小电容坏了。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要仔细排查各种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