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T400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2-03-28):
一T400主板,开机电流0.03---0.09---0.46----0.90,然后停在0.9上不动,无任何报警声,拔了内存电流变化一样也没有报警声,给bios放电,然后插电源自动加电后并没有自动重启现象,会是显卡的问题吗?还有就是这主板诊断卡能走码吗?,这是10年的一个老帖了,没有说出原因,今天我也遇到了,电流显示和以前这哥们遇见 的是一样的,拜求解决方法!!!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没有过内存   仔细查查吧

网友:
看下内存上SPD有没有  如果没有 看下CPURST有没有 如果没有再往前查
不懂的话可以加我Q问我 19914963

网友:
1,刷 BIOS
2,  显卡
我以前有个帖子专门说的就是BIOS的问题,可以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7060-1-1.html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故障解决了,是CPU的故障。客户购买的水货,CPU是测试版的。就是淘宝上卖的这样的CPU,下面有图片item.taobao.com/item.htm?id=9384888642维修时多仔细些。

网友:
T400  BIOS  容易损坏   还有那个 HD3470的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