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电容换的问题!丽台的主板!换电容之后不亮啦!

楼主(2012-03-28):
客户拿来一块丽台 的主板,说是点不亮,测试卡一插跑马正常就是不显示,大致测了一下供电正常啊???然后开始正反面看发现cpu供电电容被动过,我问客户换电容之前的问题、说是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点不亮,这的确是电容出问题后的故障!可是换过之后就不行啦,于是我又把电容全部换新的问题依旧,就开始刷bios,结果不行,于是把桥都加焊换是无果!高手给点儿建议呗,目前依旧是跑吗正常!!!!!

网友:
是不是弄断线了?电容的大小都相同的

网友:
先检查待机是否正常。。。。。。

网友:
也怀疑是不是弄断线了,检查换的电容周围的电路吧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么莫名其妙 换电容用吹风枪的话 温度不能高啊

网友:
可能是静电打坏了

网友:
怀疑电容周边

网友:
不会是换电容碰到其他元件了吧

网友:
极大可能断线!

网友:
建议 吧CPU  座子··做BGA

网友:
换完电容后CPU还有供电吗

网友A:
不是说跑码正常的吗,集成板吧。加张独显看下啊。应该是桥虚了,引起的时显时不显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跑码正常的吗,集成板吧。加张独显看下啊。应该是桥虚了,引起的时显时不显示吧

独立的大板,桥也加焊过,不行

网友:
既然集成显卡芯片。加独显检测一下条件吧

网友:
跑码正常接键盘看了吗 有可能集成显卡输出的VGA接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