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1s 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楼主(2012-03-28):
主板可以工作,但不能充电!查保护隔离电路不通,场管控制脚电压为0.22A!

网友:
先看下电池好不好  不好查一下充电电路    不能放电才和隔离电路有问题
你直接看冲电电路  不懂+我Q  19914963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确认下电池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电池是好的就检修充电电路

网友:
这款机器我修过1台,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我的是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更换充电芯片后,DCIN脚只有0.47v,拿掉芯片有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