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不认本地网卡

楼主(2012-03-28):
有一台T60,不认本地网卡,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刷bios还是一样,手头没有做这个网卡,网卡坏的可能性大吗?
补充内容 (2012-3-30 17:21):
修好了 不是网卡的问题,是IO的问题,还好没有订新网卡
刷BIOS

网友:
可能性很大很大

网友:
我看你不象维修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替换一下看看。

网友:
查网卡电压啊等工作条件,93C46 MAC地址储存器排除一下

网友:
应该是网卡的问题,不过也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看下网卡的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有啦

网友:
要是不想换显卡,就找个usb网卡得了,就是利润低了

网友:
修好了 不是网卡的问题,是IO的问题,还好没有订新网卡

网友:
我手里也有台,网卡问题,一直没弄了,明天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