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阻无穷大了,不知道实际应该多少

楼主(2012-03-28):
有人知道吗,是310V电容正极出来到PWM芯片的电阻,个头最大的那个

网友:
路过看看的

AWX -5 严禁灌水

网友:
你去百度搜一下

网友:
有一个表格的  什么颜色代表什么数字

网友:
好像是18K欧。180×10²

网友:
如是棕、灰、黑、橙、棕是180K。可下个色环电阻读值助手的软件

网友:
180k 前边有效是180后边再补上3个零也就是180000欧

网友:
180k
棕是1 灰是8 黑是零 橙是10的3次方 即 180×10的3次方=180000=180k  最后一位是误差不用管。
如果说的不对请大家纠正

网友:
去用电阻查询器,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电脑有色差,你拿着查表是最准的

网友:
应该是个启动电阻!

网友:
180的3次方

网友:
楼主,基本功夫要学好啊。 是140欧电阻!!!!!!!!!!!!!!!!!

网友:
照我看也是180k的
是不是电源上的启动电阻呀?

网友:
色环电阻很少没有研究过不过阻止大的话也会是无穷大

网友:
恩,状况是无输出,把市电关了,310V电容的电下去很慢,我一查是这个电阻开路了,就是不知道阻值是多少,不知道换个这样的电阻会不会好

网友:
照我看也是180k的......

网友A:
若色环是棕橙黑银棕的话应该是1.3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色环是棕橙黑银棕的话应该是1.3欧

为什么左边是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