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连锡!

楼主(2012-03-28):
这个问题真的很烦,有的时候,我为了把IO上面的锡弄好,只有一点点的把他粘下来,粘一下,把铬铁头清理一下,真的要好长时间,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方法

网友:
提高焊接技术、使用吸锡线

网友:
同感,确实不好弄,只有一点点的弄吧

网友:
去看看月饼大师的焊接视频多练就好

网友:
这东西靠手感的

网友:
你没怎么快乐和法律

网友:
用吸锡线~~~

网友:
IO拖锡的确不怎么好弄。两个字:多练。

网友:
加点焊膏 就好拖了 向一边倾斜一点

网友:
这个只有多练,熟能生巧

网友:
技术差就多放点焊膏松香

网友:
烙铁上点锡 再甩掉 就很好拖了

网友:
睇视频吧,吹下IO后,清洁焊盘,清洁IO脚,然后在IO脚上涂BGA助焊膏
,对齐IO到焊盘,用烙铁融化焊盘上的锡就成了,不要再加锡丝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