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进水二修机艰难维修

楼主(2012-03-28):
今天有空把这个案例整理出来

版号:91.4S501.001
架构  965PM+ICH8(HB)+630显卡(显卡门的机器)
客户描述故障:放了一段时间就坏了,绝对没有休过
实测故障为不加电,待机电流0.01
在我还没来得及拆机时客户就把机子扔给我,让我先检查问题,完了给他打电话。
拆机后,都傻眼了当时就想放弃了,进水后有明显的断线,腐蚀和维修的痕迹。(但考虑到 1、不太忙,客户又走了2、这机器从来没修过电路故障,都是显卡问题,这次是电路故障,可以研究下)
拆机,目测断线位置U44的22-VIN脚23-51120_V5FILT脚.手头有料板,直接换u44并接线如图1;

                        再测了其他地方没有明显短路,于是插电源待机0.01,直接测3D3_PWR没有输出电压。这机待机时L30应该有3.3v输出的,实测没有

首先,测的就是22脚芯片电源,vin有19v电压,4脚-VREF2有2v的基准电压,20脚驱动电源有5v的供电,29脚为0v正常(因为此脚是5V_S3开启信号,此机待机时,没有输出)12脚EN2实测0v电压,明显不正常了(此脚为3D3V _PWR的开启信号,待机时是有3.3v输出的)。查R527电阻此板没有上料,铜箔直连。

那么,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异常的,从电路中得知pwr_s5_en_1是由U81(如图1,在u44的左上脚的5脚IC) 的4脚发出的,测得5脚vcc有正常的5v电压,2脚A点pwr_s5_en#为5v。4脚Y点输出5v。其中Q15没有上料,不用考虑它。查资料得知U81是一个反相器,也就是说当A为高电平Y输出低电平,反之,相反。那么我们现在需要Y为高电平来开启EN2,就得A为低电平,实测5v高电平。

我们再来看下PWR_S5_EN#,它是由U63产生,在主板bios附近,由图可知U63也是一个反相器。

那么我们要U63的4脚Y点PWR_S5_EN#为低电平的条件,就必须让A点B点同时为高电平,那么实际测量A点为3.3v,B点位0v 看图知道B点S5_ENABLE是由Ec的37脚发出。A点EC_RST#也是EC发出,那就不用查EC的工作条件了。直接从料板上换掉EC.换掉的EC

通电待机时,EN2已经有5v的高电平了3D3V_PWR已经完美产生。
抱着满怀期待的心情随着触发后的电流0.10,也随着低沉下来。仔细观察了下主板。发现8743的供电脚也被烧断,飞线直接换掉8743,1.05v也产生了。如图3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电流跑到0.33.测了下cpuVcore没有出来。那就查8736的条件了当测到21脚VCC时没有5v电压,原来是5V_S0没有产生

看下5V_S0是如何产生的

由图知道5V_S0是由5v_s3通过U48转换过来的,实测U48的D极有5v电压。顺变测了下3d3v_s0   1D8V_s0都没有电压,GS组值为2,看来是短路了,拆掉U50后,GS阻值恢复,直接换了一个
再次加电,电流已经跳变至1.2左右,真是太激动了,终于修好了,外接试下NND不亮,接屏试下,也不亮,晕。。。无奈之下,接个喇叭试下,声音很干脆,也非常动听。一长两短。起身活动活动,告诉让小弟加焊下显卡去,几分钟后噩耗传来,还是一长两短。这下亲自动手还是一长两短,难道显卡坏了。换一个试下,手头有个620的显卡换了
上去,还是一长两短。

维修陷入困境,于是查遍了显卡的所有供电。都没有问题。查了下信号也没发现问题,北桥,南桥全部加焊问题依旧,也不知道一长两短在耳边响了多少次。那一长两短的声音,顿时觉得非常讨厌了。没有一点头续。在坛子上搜了下,看过很多文章,但在我这儿没用。换过bios,唯一的不同是后边加了两声,成了一长两短,再两短。后来又成了一长两短。后来的几天,没事的时候就拿这板子发呆,直到今天
有了新发现,

看到北桥上方的C194和C195了吗。和北桥之间的信号线被人划断了。

这是北桥和显卡的耦合电容,缺一不可的。上家也不知到是谁,这么缺德。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现在能看清楚,是我用洗板水洗过的。虽然问题找到了,但心里并不是那么激动了。没有急着接屏,先听声音,已经没有报警声了。再接屏已经能亮了。可是又出现了闪屏问题,就是那种LP141Wx3的现象。外接正常。据我的经验,V3000的机子屏不会出这样的问题,怀疑上家把屏给掉包了,当时想拆 开看下,又怕客户怀疑我干的。万一我的指纹留进去就不好办了。于是给客户打电话,问他到底修过没有,他死活不承认修过(听口音好像是个陕北的书生),我把问题告诉他后,他说一会儿过来。过了一个多小时,那小伙和他几个彪悍同学过来了,我问他再那里修过,他还是说没修过。那我只能说,屏坏了,换屏吧。他不愿意换,说是屏怎么会坏呢???我告诉他:板子明显是被人为划断的两根线,怎么可能放坏的。客户这才说,就让别人看了下,再以追问,看了多长时间,客户答:一天。我已经无语了。。。。。。
我说,屏可能被调换了。客户说能看出来不,我说,应该可以,当客户面拆屏,正如我所料,的确为141WX3.客户最后找去了,就在我们一楼。今年刚搬来的一家维修店。结果是给换回去了。过程,我不知道

网友:
楼主的细心真是让人佩服
不得不佩服你 修了这么多看都把我看的头大 更别说修了

网友:
这板子看着就让人头大,不过按常规思路,当初怀疑显卡的时候就应该先查PCI-E耦合电容了,毕竟这个好找也好查,并不费工夫.

网友:
  怕是用不住吧,进水太多了

网友:
楼主维修真是坎坷啊。   这么多问题,都给修的差不多了,  厉害。

网友:
  楼主你技术真的很牛B

网友:
一手的同志太不给力了。要做就得做绝点。这让你修上了。他也暴露了。在我这要出去就不能让他修好

网友(2012-05-18):
楼主。随然你说的话违背的良心和道德。不过你说到同志们心坎上了,同意楼主

网友(2012-03-28):
这上家维修的太缺德了吧,为了点小钱就这样做.害人啊.

网友:
修不好就算了吧   万一找上门来了 不好说了

网友:
果然是高手  遭做手脚的 最不好修了

网友:
现在社会就这样,没有能力修的人就不要修吗?一点职业道德观都没有。像LZ这样的细心维修人员相对也很少啊!

网友:
这本的主人也够气人的了。换了我找他加钱,误导维修走弯路耽时间。

网友:
现在的人维修道德越来越差了,换屏了还把板子给划断怕别人修出来后发现了。

网友:
这样的多了  想开点!!!

网友:
我看划断信号线的地方是C184 C185;没看到C194,C195

网友:
这620的显卡早晚会坏的,楼主还是客户取机子时给他说清楚,不然显卡挂了还得搭个显卡给他,,至于显卡耦合电容,有事没事喜欢打打那两排对地阻值,对于断线还是易排查,,,只能说上家下手不精!

网友:
做维修的把客户东西掉包却是是太缺德了

网友(2012-04-27):
修这方面的二修机,确实要仔细,我也遇到过几台,也是被人搞鬼,呵呵

网友:
这坏的也够多的,楼主你修板子算客户钱的话,这机器还有修的价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