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不上电 已修复

楼主(2012-03-28):
今一位阿叔送来HP 4411S 的本本,说是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压0.00V。
待机3.3V,5V没产生。拆开机器,细查主板,发现主供电51125芯片被击穿,留有个小洞。
找个相同的芯片换上,接上电源开机OK.

网友:
厉害,这样的故障也修得好,要是我的话就修补好了,你还会修芯片啊,我只会换板子

假帖子,抄来的。估计又是从91修搬过来的

网友:
9494坑定是个家帖子,不下的那里去偷来的,我的个天一

网友:
没情节没图片,还乱码。。。楼主看看怎么重新编辑下吧

网友:
这样的维修例子少见  哎。。分享不到经验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直接,嘿嘿,

网友:
这样的问题以后别发了。占地方不说还浪费大家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