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金万腾铁马420电源, +5VSB电压正常 绿线5V 短接后电源不工作,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2-03-28):
金万腾铁马420电源,保险烧断,电容爆浆,两个E13007-1坏了,换保险,电容,E13007-1手头没有,用E13009的两个代换。换后,+5VSB电压正常 绿线5V正常, 短接后电源不工作,用手摸两个E13009发热,不发烫,7500B和339旁边的电阻发热,小弟不才,请教高手!!!

网友:
这就要查7500B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个类似的电源,正在修,还未果,等待高手回答!详见此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5972-1-1.html

网友:
  7500B各脚电压
待机电压(V)           短接绿黑线后变化的电压
1:  0.0V                                    0.0V
2:     0.01V                                  0.01V
3:     4.75V                                  4.75V
4:     3.26V                                  0.27V
5:     1.58V                                  1.57V
6:     3.68V                                  3.68V
7:     0.0V                                    0.0V
8:    2.43V                                    2.43V
9:      0.0V                                   0.0V
10:     0.0V                                   0.0V
11:    2.43V                                  2.43V
12:   15.8V                                  15.8V
13:    4.9V                                     4.9V
14:   4.9V                                     4.9V
15:    4.9V                                    4.9V
16:    0.48v                                   0.49V
请高手看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
先查一下后级输出电压的对地电阻,确保后级无短路。再查7500的8、11脚相连的推动电路部分、相连电阻三极管C1815(短接后8、11脚无变化),如果推动电路正常则更换7500芯片

网友:
13007旁边的小电阻都没查是不是好的!如果坏了还有推动945也要换了!

网友:
以解决,换了945和电阻,上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