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主板触发后跑50,再次触发正常跑马显示

楼主(2012-03-28):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M2N的主板VER1.02,开机点触发排针诊断卡直接显示50 CPU核心电压 PG 时钟 复位都正常,主复位也正常,VTT,内存电压都测了一下都是正常的,点复位排针有复位,然后短接触发排针强行关机,关机后接着点触发排针发现跑马正常了,能正常显示,但是关机后等一会再开还是跑50,每次都要强行关机后再开机才能显示,BIOS刷了,桥重新加焊了也一样,没思路了,有没有兄弟遇到过这个现象的来支援一下。

网友:
BIOS刷的对不

网友:
有时候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没管他就好了

网友:
继续刷bios

网友:
BIOS在官网上下的,下的是全球的,中国的下不下来,不行我多换几个BIOS版本试试

网友:
重植桥吧   50通常桥虚焊

网友:
现在有一块同样的板子两块板子故障一模一样,BIOS刷过了,桥加焊了,全板电压都正常,无解。。。。。。。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么一块板,是致铭的单桥板子,换了I/O不行,加焊桥也不行,就差重植桥了,没有BGA,正打错买台玩玩

网友:
也 遇到过同样情况  不装CMOS电池 就正常

网友:
我这两块板子不上CMOS电池也是这个故障,IO没换,没有BGA台子 还给客户了、

网友:
你也可以用热风枪把桥吹热  在通电开机看一次能跑码不哇  要是正常说明桥的问题  我大多数确定单桥出问题都是这样的做的最少有7成的收货

网友:
不晓得为啥 现在的板了越来越难修了  难到真是做工、技术 提高

网友:
我有一个华硕的  是挑CPU换一块就好了

网友:
单桥板跑50,重启就好的,轻轻加焊一下桥就好了。

网友:
50一般要搞桥,加焊不行就只得换

网友:
现在 不好修呀

网友:
不是吧,我手上今天刚得了一块M2N-E,偶尔跑50,大部分时候能正常启动,就是不能进系统,有时也不认U盘鼠标之类USB外设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华硕的主板,第一次开机跑45或者50,第2次开机正常,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不是bios问题?是不是25m晶振问题啊

网友:
跑50多数是桥的问题 ,个人经验,你的板子第二次开机就正常,我猜你不关机只是重启RESET一下应该也能亮机的!

网友:
桥虚焊的多

网友:
一般遇到都是值球再焊上去就好!

网友:
要不 就是你加焊桥 搞得有掉点的地方了 拿下桥 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