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清明上河图没有,来个清明解密图吧。

楼主(2012-03-28):
清明时节雨纷纷也,没法给同志们上个清明上河图,正巧有个老掉牙的机器要解密,又正巧,俺手中无金钢钻,昨办呢,只好凉拌了一个清明解密图了,技术含量低,耐心含量高,众生勿笑啊。哈哈……

补充内容 (2012-3-29 15:20):
十八楼有我补充说明的怎么连线的图的,这个真的没技术含量的,但既然有人还是不知道的话,可以看下。

网友:
现我WIN7的系统能不能密码破解啊???

网友:
楼主解的是BIOS密码还是系统密码?

网友:
说下并口是怎么短线的

网友:
没看懂楼主要表达什么,惭愧。

网友:
看不懂,说清楚一点。

网友:
不懂所云  哎

网友A:
解的是BIOS的密码吧,东芝的经典解密方法了,网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
惭愧 看不懂

网友:
这个线是怎么连的啊!

网友:
怎么解的 没有看懂 啊

网友:
win7密码那是软件密码啊,那个更简单了,用U盘系统维护盘就能搞定的,我这是解BIOS密码啊。

网友:
佩服,很强大的,连线方法,真牛,哈哈

网友:
只能解老机子吧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这个真的看不很懂。

网友:
技术含量挺高的嘛,哈哈,我都忘了咋接线了。

网友:
是有一点点看不懂哦

网友:

原本我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解密方法,一般做维修的应该都知道,所以都有点不好意思发来,起名叫清明解密图(清明上河图)纯脆就是为了好玩的。既然真的有很多人还是不知道这种解密是怎么一回事,那我就具体的讲一下吧。前几天手里突然接了一台东芝老机器,好多年的,奔三的,没办法,人家用的很好,保养的很好,有密码说忘记了,要解密,虽然我是看不上这个“破"(其实保养的真的很好)机器,但客户要修,那钱我还是要赚的嘛。因为是老机器,带老式打印机接口的(并口),一般都直接用解密环来解的,解密环就是老式并口打印机接口的那种插头,然后把相关的线短接起来,然后接到笔记本的并口上,开机之后,之前设的BIOS密码就会立马消掉的。而我呢,一时又没有这种接口,也找不到老式的打印机接口自己改装一个,正所谓,揽了瓷器活,却没有金刚钻,没办法,只好如上图所示,直接连线短接了,于是乎,清明解密图横空出世啦,哈哈。下面,我会上传一张图,图上有详细的说明那些引脚直接短接的,希望不懂的朋友可以明白,其实真的很简单的。

网友:
这种机子的解密狗大家可以自制,网上有一防可以搜一下看看。

网友:
只知道这个是并口解密  其他的就不懂了!

网友:
品牌主机的BIOS能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的是BIOS的密码吧,东芝的经典解密方法了,网上一搜一大堆

是的,我发这个确实是一个没技术份量的东东,纯脆是为了好玩,正所谓,古有清明上河图,今有清明解密图嘛。

网友:
楼主再讲解得详细点吧

网友:
后来有补充的,带图的,你看下吧。

网友B:
我若干年前就做了个,查到并口开机、关机,再开机就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若干年前就做了个,查到并口开机、关机,再开机就解了。

是的,这个确实是很早以前就有的,我最早用到的时候是2003年的时候,那是在上海时用到的,现在回到武汉了,现在反而手头没有这种解密环了,只好飞线了,本意不是想体现技术成分啥的,就是觉得飞出来后,看到那种线饶来饶去的,有种想想拍个照玩玩的冲动,就拍了,就上传了。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都用不到了`1

网友:
这只对古董级的东芝,ibm机器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