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富士康A6VMX主板,只要弹出光驱就蓝屏故障

楼主(2012-03-28):
机型:富士康A6VMX主板
故障:开机进XP系统的滚动条,中途会卡十几秒,而且接SATA光驱进系统,只要弹出光驱,等2秒系统必定
      蓝屏,蓝屏内容里有一行‘ahcix86.sys ……’。
      刷过几个版本的BIOS,无果。
      换过N个XP系统,无果。
      换IDE硬盘装系统,故障依旧。
      进BIOS修改SATA设置(NATIVE IDE/ RAID/LEGENCY IDE/SATA-AHCI)都试过,无果。
      换成IDE光驱,就不再蓝屏了,不过进XP的滚动条,不仅要滚动8、9次,而且中途还要停顿卡住10几秒,始终没有解决。

网友:
换跟内存试一下

网友:
去更新BIOS吧,相信可以解决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

网友:
你用散装的系统试了吗?

网友:
遇到这种软故障还真是抓狂啊

网友:
接口到南桥电路查了吗?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总之这个故障除了南桥到sata接口也没其它的了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总之这个故障除了南桥到sata接口也没其它的了
.光驱好像是邮南桥控制吧

网友:
滚动条卡应该是加载驱动时出问题,ide或者sata驱动.会不会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芯片或重新刷一下BIOS

网友:
先刷BIOS会干桥 应该没问题   北桥也哎脱焊哦

网友:
修好了回个信啊。

网友A:
南桥问题,或者是SATA口虚焊了 ,可以查查两者之间的线路,先升级BIOS在旱桥

网友:
这种故障重点检查32.768KHZ、USBP1、PWM-PWRGD。看看先。。。。

网友:
那板 有串口芯片的话  就 先换了    在还不行的话 加焊桥  或者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问题,或者是SATA口虚焊了 ,可以查查两者之间的线路,先升级BIOS在旱桥

那里坏了 说一下吧

网友:
换个SATA光驱试试/

网友:
换个SATA光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说了刷了N次BIOS了。

那就没得说啦,加焊南桥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没碰到过。。LZ解决没

网友:
做系统时不要加载驱动就行了  滚动条卡死是驱动不对

网友:
外设的问题,可能哪个地方有冲突,多查查外设的电路!电容电阻之类的东西!

网友C:
我估计有可能是那个电源有问题,电源接光驱的SATA线供电不足,你可以试一下用一根转接线接到P4接口上,或者直接换个电源,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应该是南桥那边的问题了。
我以前也为一台电脑老是蓝屏抓狂了好几天,换块板主就不会蓝屏了,但主板装到别的电脑上又不会蓝屏,后来试来试去,把硬盘的PCB板烧了,我才知道是电源有问题,换了电源后一切OK。

网友:
换下IO试下!

网友D:
不插光驱还蓝屏吗?

网友:
始终认为还是BIOS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有可能是那个电源有问题,电源接光驱的SATA线供电不足,你可以试一下用一根转接线接到P4接口上,或者 ...

电源问题完全可以排除。自己用的电源肯定没问题,换新的故障依旧。

这个板子的南桥就不想动了,现在还能点亮,万一动了桥点不了了,且不亏了!

留下自己用了,凑合着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插光驱还蓝屏吗?

不插(SATA)光驱不蓝屏,插IDE光驱正常。

网友:
换个口试一下,要么刷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插(SATA)光驱不蓝屏,插IDE光驱正常。

你换个串口线试试吧,

网友:
我认为串口光驱驱拔掉后不蓝屏,可以这样试一下,在这个口上插上串口硬盘,不蓝屏的话与接口就没关,与主板没关,是光驱本身电路有问题,如果是主板问题,在这个口接硬盘一样会蓝屏,有的口与主板中的CMOS有关,我见得最多的是梅捷的板,有此种类似的问题

网友:
换成sata试试看,不行就不用光驱不就行了啊

网友:
傻逼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北桥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本人估计是光驱的问题,刷一下光驱的BIOS

网友:
就是主板问题,我有一块和楼主问题一样的板子,板子没有型号看不出来品牌,进度条卡,别的没问题,进光盘读盘都正常,就是退出盘以后2秒必蓝屏,代码aichx86.sys,更换主板比较复杂呵呵,更换IDE口光驱正常使用,进度条还有卡现象,这个应该可以更新驱动试试,或者就是板子问题,我这个还有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无法开机,换下宇瞻内存,更换上一根金士顿AMD专用内存好了

网友:
不行就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