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46C 热插拨内存引起的故障求救

楼主(2012-03-28):
SONY S46C 迅驰740 915PM FBM 2G 500G 前段时间给他加了一条内存,顾客最近想看一下内存直接开机热插拨导致的不亮机

实测数据如下: CPU供电1.5v 北桥上电容都有电压 1。8V和1。05V 显卡有1。2V 2。5V CPU假负载上可以测到 复位 1。1V PG1。05V 内存假负载上测到 SPD 3。3V 时钟 0。8V PCI槽上可以测到3。3 V 5V。各电感电压正常。

对地阻值:*内存假负载* 地址总线:367 数据总线: 472  时钟:482 DQS:477系统管理总线:366   DM:366 SA:0   S0 S1 CAS  WE RAS:366  SPD:280 VDD:125 VREF:592

对地阻值:*PCI*  AD线:465 复位:355 帧信号 :466
各电感对地无短路

上电流 到:0-0.5A-0.87A

各位同修帮一下忙

网友:
诊断卡 跑00 BUSY灯闪,南桥换 了一片没用 内存槽用放大镜仔细看了没有烧伤 内存换过,CPU换过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只拔没插估计好修点 要是带电再插了 一般也就是坏内存 内存供电或内存边上的排阻 还有北桥 一个一个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