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I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2-03-28):
手上一块别人修过的主板。拿来EC都沾上去的。有进水的痕、清洗干净、仔细打了没短路。阴值正常了。找了一个全新的EC上去、 3,3  5V出来了。通电自动触发,开机了。接屏也亮了。心想好了,。但装上BIOS电池后、不自动触发,按开关居然没反应、EC 2角也接低有跳变、
查了下IO69角有3.3 这角应该是跳变的才对吧。按开关没跳变、26 29也没有收到南桥发出的信号、
求大师指教、接下来查哪里。

网友:
补充一下是ASUS A8S的主板。8511TE  I O

网友:
ASUS我碰到过  按旁边那个应该是一键恢复的按钮能开机  也没修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不能开机试过了。。旁边的键一个不能开。。。。

网友:
以为是休眠的问题。断开第三角的电阻。还是一样的没反应。

网友:
应该开关电路看看有没腐蚀。还有就是COMS电路到南桥有几个电阻你测测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是门电路开机的,好好查查门电路那几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