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42A不触发没图纸有修过的帮看一下吧!

楼主(2012-03-28):
下午客户用过一台联想昭阳k42A不触发没图纸,看图先检查哪里呢!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点评):
楼主是不是修本的.

网友(点评):
留个QQ把你---今天下午没事刚好远程指导哈哈啊

网友:
开机键上有没电压?

网友:
有电压就换个开机芯片再看看!

网友:
开机键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开机键下面轻微进水腐蚀会造成断线

网友:
一步一步慢慢查   待机电路

网友:
信息太少了,无法判断。

网友:
开关键上有19V左右电压..通过二极管把开机信号发给EC

网友:
EC    晶振   南桥  都要查

网友:
先测开机键是否有电压。至于多少V,可能是19V吧,然后测量3V5V电压。如果这些都有的话,换EC

网友:
查查是否那里短路    然后查系统供电芯片3  5v  没有出来的话先查主供电   然后主供电正常的话查3  5V是水给的

网友:
楼主多测些信号信息出来大伙才能帮你的啊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也是不触发,换了南桥,1.05VIC,这块板,有几个小元件有问题,也是换掉,很容易找,有图纸.

网友:
QQ

你就看第5脚,是否有跳变。你先测一下。留下你的QQ吧。

网友:
主要看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的QQ466355442!感谢大家热情的帮助!

网友:
仁宝的板 点火回路 都是重点

网友:
你总得介绍一下嘛   不然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说的信息太少,没法确定

网友:
我也接到一个开机2秒掉电的K42,各电压都有,开机2秒到3A左右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