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上大多的CPU???

楼主(2012-03-28):
我这里一块AM2的主板,我换了好几块CPU都点不亮,检测卡代码不变,用了5200+CPU,250CPU,4000+CPU,想知道什么都点不亮啊,求解!主板一定是好的,我换两块主板都这样
cpu

网友:
你可以说清楚点不啊,你的这个主板和CPU都是好的前提,是要工作的哦

网友:
7750+就是AM2的极限了。只要不上X系列的CPU基本上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瘸腿残疾什么的
看你说的有点矛盾 板子肯定好的难道U都牺牲了? 还是你小4PIN没插呀?

网友:
一般忙中出错 不插CPU供电肯定是不起码的 呵呵

网友:
说清楚一点啊,什么主板,什么型号,有的主板升级高一点的CPU是需要更新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