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LA-4211P B+电压不正常 无法开机

楼主(2012-03-28):
此机拿来时进水  等我烘干了后  补上PU1充放芯片后 加电   0.01A      开不起来  发现B+电压只有8V   再查 B+的生成 没发现异常   难道是后面的负载漏电?  再发现只要把PL3拿开   B+的电压就正常了  再查  发现其实  只要把PQ43拿开  B+就正常了  立马把PQ43给换了  可是发现  现象依然   就在这请教大家了

网友:
先测对地吧,看是哪里的问题。要不然就顺着后级跑线慢慢查

网友:
联想的都这样,保护了。多查查吧。很多地方都会引起的

网友:
B+一路一路断就知道了

网友:
负载后面有短路,重点查PQ43输出.

网友:
也就是说电压根本就还没有过隔离,pq43控制信号就不对额

网友(点评):
这个是点型的仁宝点火回路,点火不在功,B+电压就在8V左右

网友:
B+后级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点评):
拿掉那个三级管试试,你明白的.

网友:
后级有短路,保护了。慢慢查

网友:
我也搬个凳子来等着高手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慢慢测吧。

网友:
你这还属于假的B+,带不起负载的,你测测隔离管的G极,电否是否8V吧。。

严重同意楼上 我前段时间也修这个机子 B+不正常 老以为后即有问题 搞了半天B+是假的 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真正的B+还没出来 多查查保护隔离
正因为后级有问题,才造成的管子不完全导通和不导通。。没有找到问题就去改电路。你认为你的水平已经达到仁宝工程师的水平了的话那你OK了

网友:
不会啦,学习一下啦

网友:

最后解决了 ~~改线路              把PQ9拿掉~~~换了在PQ9的第三脚接了一个2M的电阻 另一头接其第一脚  这样就不受PU8的控制从而不会影响到B+   当初我们都被是否B+后面有短路给骗了    哈哈

网友:
这样你把PR68拆掉不就可以了。

网友:
又一个改仁宝保护隔离电路和人。还被仁宝的工程师给编了?兄弟很明显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不一定,没通过隔离的B+,是带不动负载的,所以拉低电压了

网友:
如果单单是导通的问题,那后面拿掉管子和电感也不会正常的。因此你改仁宝工程师的电路牛人。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