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待机偏高 不触发

楼主(2012-03-28):
EC  是 KBC1098 的
板号 6050A2268301-MB-A03

3 5V 供电  PS51125   供电正常   V5AL  V3AL  正常
2VREF  正常

KBC-PWR-ON  正常   但 ENTRIP2  ENTRIP1   电压只有 0.7  0.8
索性 把 Q57 符合场管 去掉, 仍然是 0.7 0.8

3VA  5VA   没有输出,  场管 负载 正常, 5VA  对地 200多欧

EN0  3.3V  有时候会量到 1.7V

换个 芯片, 一点没有变

断开负载锡点, 还是没有变,   表笔 在量 EN0 的时候,突然发现 待机电流 变成 0.005 ,3VA  5VA  输出了
接上负载锡点, 如果碰触  EN0 会 上下 大电流,然后 停止输出,

修到这里  郁闷的很,   高手帮我分析下

网友(点评):
I 服了U 连英业达的上电时序都搞不明白,你修个什么劲哦.

网友:
高手指点他一下

网友:
      高手都在潜水, ╮(╯▽╰)╭。新手都是为了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先不用细查。先测所有的电感的对地值。

网友:
后极短路吧

网友:
ENTRIP2  ENTRIP1   电压只有 0.7  0.8,这个基本对的没有关系,只要EN0有1.7V基本就是开启3V,5V的输出了,这些条件都具备,仍没有输出,你要检查负载有没有短路?如果负载没短路,那就是那个220的电容换个试试,我就修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后级短路,打各电感对地阻值,找出短路部分,然后烧机大发,摸温度,找出短路原件

网友:
先打阻值吧。应该是短路。然后断路测一下,看看是哪里短了

网友:
  我修过不触发, 通病是BIOS ,   各各电感看看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就刷下看看,

网友:
用示波器测输出信号有无波形

网友:
  高手出来指导下

网友:
好高深哦。现在看电路图都是晕的

网友:
南桥问题 比较大

网友:
楼上说了 时序需要了解,有的机器是触发后才会出系统电压..

网友:
51125 的REF 有没有呢 ?

网友:
等待结果的..

网友:
BIOS的数据线怎么有的有5V有的0V,有的4点几伏,有的二点几伏呢,怎么回事,呢,高手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