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映泰a770 a2g+ BIOS

楼主(2012-03-28):
求助如题,BIOS文件不要BS格式的,下载的都是BS格式的 ,编程器不能刷

网友:
台式机的啊

网友A:
改下BIOS的名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下BIOS的名字试试

不是名字的问题吧,应该是这个bs文件中包含其它文件,也包含BIOS文件,直接刷到BIOS里面直接不跑马了

网友:
没人有吗?

网友:
应该就你下的那个吧 ··
文件是1M的话就没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