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19M005电源板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2-03-28):
昨天客户拿来修的,当时故障现象是加电没反应,以为就是保险或者接口的事,就报价70让客户留下,等客户走了我打开一看就傻了,里面烧了好大一片,经过半天整理,换了开关管,也把DAP8A换成了203D6,还有4个0.2欧姆的精密电阻没找到,就用了4个2R2代替的,测量没问题以后上了保险加点,5V输出了,12V输出15.8V,差不多,为了保险起见,先用通用的高压板和驱动板测试,上电后灯管闪一下就灭,而且灭了自己还亮,亮了再灭,就这么重复,指示灯也跟着一闪一闪的,闪的过程中我量5V没有跳变,但是12V的15.8V会跳变到14.几V,为了证明驱动板和高压板还有灯是好的,我换了一块电源板再试就没问题,电源板哪里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故障啊?12V的滤波电容我已经换了,光耦也换了,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点评):
0.2欧姆的电阻,用2.2的代替,就这个现象。

网友:
控制芯片换了没

网友(点评):
换了,就是DAP8A,换成203D6了

网友:
电源初级小电容代换试试

网友:
通用驱动板要接5V电压。如果接了12V  那5V不是空载了。反馈空载了自然就一闪一闪了
再说了。,你电源都换好了,干嘛还要用通用的高压板和驱动板试?多此一举!就算有问题还是电源板的毛病,基本不会弄坏高板和驱动。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绝对是你的4个2R2的电阻用的不对,阻值过大带不起负载,你把四个2R2的电阻换成一个0.22欧的普通碳膜电阻立马OK

网友(点评):
呵呵~多谢啦,确实是这里的问题哦

网友:
确切的请教楼主一下R139的具体阻值是多少

网友(点评):
你好,R139是12K的电阻

网友(点评):
贴片电阻,标的1202

网友:
四个0.2欧的电阻不能用2R2的代替,这个阻值偏离太多了。

网友:
我估计了一个13K的电阻给R139上的 ,已经OK了,用户已经用了几天了没问题

网友:
R139本来就是1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