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53U的电脑,刷了BIOS不能触发,以前是不能跑U的

楼主(2012-03-28):
华硕Z53U的电脑,刷了BIOS不能触发,以前是不能跑U的

宇光 -4 请到正确栏目去

网友A:
BIOS程序损坏了呗,再刷.

网友:
bios刷的不对把原bios刷回来找别的原因

网友B:
备份了吗,刷回去试试

网友C:
换个BIOS试试吧

网友D:
我的联想945GC-M2也刷坏了,但刷不回去了,BIOS根区也给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联想945GC-M2也刷坏了,但刷不回去了,BIOS根区也给刷了

我刷的时候是没保存以前数据,现在大家都要记得刷之前做好备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BIOS试试吧

还真的是芯片也出问题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备份了吗,刷回去试试

没备份,纳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损坏了呗,再刷.

嗯,受教了

网友:
是啊,花钱交学费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