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61进系统就花屏,

楼主(2012-03-28):
七彩虹mcp68-61进系统就花屏,是单桥的,请问下大家,除了桥以外,什么地方出问题, 会导致花屏,但没死机.进winpe也花屏.(排除CPU和内存的问题?)
cpu

网友:
先检查一下内存,内存金手指氧化也会导致花屏。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芯片不行了,我有一7300GT进PE与DOS屁事没有,一进系统就花.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CPU也花屏,AMD的U问题不少

网友:
内存 桥。。。看看主板有没有板载显存的。
汇晟电脑
无显存

网友:
会不会是桥的原因!!!!

网友:
先换U啊,在换干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