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软硬件维修操作规范1

楼主(2012-03-28):
一、        目的
本规范以《维修指导手册》为基础,是《故障诊断思路大全》的延伸,与《部件拆装操作规范》一同约束维修工程师的维修过程。本规范规定了在软、硬件维修操作过程中,必须遵守的操作要求,及注意事项。要求全体台式电脑维修工程师遵照执行。

二、        适用范围
1.        本规范仅适用于台式电脑产品的软、硬件更换与检查的操作过程
2.        《故障诊断思路大全》基本确定故障的范围,本规范在这个范围内,在进行相应的部件更换或检查,以及进一步判断故障时使用

三、        维修操作注意事项
1.        维修过程要求
1)        在确认故障机无外观异常,无安全隐患(如着火、短路)等使故障扩大的情况下,必须先根据用户所述故障现象,复现故障;
2)        维修完成后必须严格按照《联想产品验机单 VER 3.0》进行验机;
3)        在进行硬件更换前必须断电(包括外部设备的电源);更换过程中须按《部件拆装操作规范》的要求戴好防静电手环,通电操作前注意去除防静电手环。
2.        问题处理的原则
1)        在怀疑某一部件有故障时,必须确定:
a)        为其提供能量的部件是否正常,或承载该部件的部件是否正常。例如:在怀疑主板有故障时,要注意检查电源及插在主板上的板卡等是否是正常的;
b)        该部件的负载部件是否正常。
2)        在进行部件操作前,或有可能造成用户资料损坏的情况下,要与用户沟通,在征得用户认可的情况下,才可操作;
3)        当同一部件发生第二次同类故障时,必须检查该部件的能量提供者(承载者)、负载是否有故障(如:刚更换的CPU又出故障,就应考虑是否主板或CPU风扇是否异常);
4)        在第一次未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要寻求站端技术主管(或其他经验丰富的工程师)的支持,两次未解决,必须提交在线技术支持;
5)        对于不明白,或不熟悉,或不确定的事情,必须参考随机(设备、联想产品等)的使用手册,或用户手册,以及在线支持案例库,技术通报等相关资料;
3.        养成良好的维修习惯
1)        要注意观察整机的外观。观察的内容有:
a)        是否有变形、是否有异味、是否有焦黑等异常颜色;
b)        通过电源的风扇口,查看电源内部是否有烧痕、漏液等现象;
c)        各外接设备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
2)        注意排除外界环境的相关因素(包括:电源环境、温湿度、散热条件、灰尘、电磁干扰、震动,甚至用户的操作习惯等)。特别是对于显示异常、重启、自动关机、某些死机故障等,更要注意环境因素的影响;
3)        对于随机性故障处理,要注意以下几点:
a)        在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慎换硬件。以免引起用户的不满;
b)        以软件调整为主。调整的内容有:
i.        恢复BIOS为出厂状态(注意BIOS开关位置)
ii.        查杀病毒
iii.        调整系统运行环境或相关设置
iv.        必要时做磁盘整理,包括磁盘碎片整理、无用文件的清理及介质检查(注意,应在检查磁盘分区正常及分区中空余空间足够的情况下进行)。
c)        与无故障的机器比较、对比。如:部件调换、设置对比、BIOS及驱动程序版本对比等。
4.        在实际维修工作中,遇到本规范和《故障诊断思路大全》中未包括的技术事项时,应通过在线技术支持提交,或向区域技术主管反映。

四、        名词解释
1.        更换前:对故障件所进行的操作
2.        更换中:对故障件拆卸后所进行的操作
3.        更换后:对新部件所进行的操作
4.        部件:在本规范中不涉及具体部件时,泛指真实的硬件和随机软件
5.        软/硬件最小系统
i.        硬件最小系统。最小的硬件系统是由主板、CPU、CPU风扇和电源构成的系统。为了有效隔离故障,在上述最小系统的基础上添加上需要的显示卡、内存、驱动器和相应板卡后的系统,也可称为硬件最小系统
ii.        软件最小系统。由基本的操作系统、判有有问题的应用软件所构成的软件环境,为软件最小系统

五、        基本操作方法
a)        静电释放法(此法也可消除主机内各部件中的残余电荷)
方法一:拔去市电电线,按动主机电源开关3~4次,可消除主机上所携带的静电。方法二:用一根导线,一端与主机机箱的金属部分相连,另一端拖放到地面上。
b)        主机电源电压测量
i.        将与主机电源连接的所有负载拔除,然后将电源的大4Pin插头插入电源测试用负载电路上;
ii.        将主机电源接上市电,并用曲别针等物品将电源20Pin上的绿线与黑线短接,以使电源通电工作;
iii.        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挡,分别测量主机电源20Pin上各引脚的输出电压(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