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软硬件维修操作规范2

楼主(2012-03-28):
c)        市电检查:
a)        市电电压测量:使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挡(量程选择应是250V或以上),分别测量墙上插座的市电输出电压和电源插排的市电输出电压。测量结果应在198~242V范围内。注意:对市电电压的测量,不仅是测量市电电压值,还应关注市电的波动情况,也就是说,要测量不同的时段(如用电正常时和高峰时)的电压值;
b)        电源线检查:
i.        不接市电,查看电源线外观是否有明显裂痕、折痕、老化等现象,如有应先更换电源线。
ii.        将电源线插实在市电插座上,测量电源线另一端的电压输出值是否在198~242V之间。若伴有电源线发热现象和焦糊气味,应先更换电源线;
iii.        在确保万用表表笔与被测量电源线接触良好的情况下,可轻微摇动电源线两端接头,查看万用表读数是否有大幅波动。若有,应更换电源线。
c)        电源插排检查:一是输出电压,另一是插排上连接的电器数量(一般不要多于插孔数的2/3)。需要时,去除同一插排上的其它电器设备,以隔离故障;
d)        地线检查:
i.        方法一:用万用表测量确定是否接地:在市电墙上插座内连线正确的情况下,使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量程选择应是250V或以上)测量市电插座的零线与火线间、火线与地线和零线与地线间的电压。测量结果如下表:
测量内容        正常值        结论        异常值        异常原因        结论
零线与火线间        220±10%        //        低于或高于正常值        市电线路、插座连接        建议用户改善线路
火线与地线间        接近220±10%        有地线,且地线安装正常        远低于220V或完全为0V        1、火地远低于220V,布线异常
2、火地完全为零时,无地线
3、零地间大于5V,地线不好
4、零地间完全为0,无地线        建议用户改善线路,或安装地线
零线与地线间         <=5V                远大于5V或完全0V
ii.        方法二:查看用户处配电盘(即安装电表的地方),如果除了从电表引出的线外,还另有一根单接(有时可能是接在一个金属架上),即表明有地线,否则无地线。在有地线的情况下,再用方法二,可初步确定地线是否断路。

六、        各部件更换调试操作步骤
1.        更换/检查主板
1)        更换前的检查。
a)        在怀疑可能的兼容故障时,建议先更新主板BIOS,并测试故障是否消失;
b)        打开机箱,如果灰尘过多,请清理灰尘并测试;
c)        在不拆卸任何板卡、设备及连接线的情况下检查连接状况:
i.        各板卡、连接线是否未安装到位的现象;跳线、开关有无漏接或错接现象;
ii.        插槽、接口及附近电路、插卡上的芯片和器件等是否有烧痕,插槽、接口插针等是否变形、短接的现象;
iii.        主板上主要电容是否鼓起、漏液,或有液体流淌锈蚀、霉变等痕迹;
d)        按照主机电源电压测量法,检测主机电源各输出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正确的电压值和范围如下表,测量出的电压值不应在表中所示范围之外波动;
电源电压输出标准表:
各组电压        电压允许范围(V)        电压误差范围
+5VSB        +4.75 ~ +5.25        ±5%
+3.3V        +3.135 ~ +3.465        ±5%
+5V        +4.75 ~ +5.25        ±5%
-5V        -4.5 ~ -5.5        ±10%
+12V        +11.40 ~ +12.60        ±5%
-12V        -10.8 ~ -13.2        ±10%
e)        清主板CMOS,或拔下主板电池,并用静电释放法消除静电后,测试故障现象是否复现;
f)        拔去连接在主板上的各扩展卡、外接设备,甚至拔除诸如复位键等连线,在最小系统下开机检测故障现象是否再现。
2)        更换中的检查
a)        将主板移到机箱外,使用最小系统法开机检测一次故障现象是否再现;
b)        对要更换的新主板,注意观察其外观(注意跳线),确认无异常后在机箱外使用最小系统法开机检测应有显示或有正常的报警音。若不正常,确认是否为DOA。
3)        更换后的检查
a)        主板安装应正确、平整,各固定螺钉或卡扣应安装到位;
b)        主板上的跳线和连接线应符合机器配置要求;无错接漏接现象;
c)        在不接其它设备的情况下(只接CPU、电源),开机检查主板工作是否正常(通过报警声来判定);
d)        安装到主板上的板卡应完全插入扩展槽内,应无翘起、变形现象;连接主板与机内各设备的电缆应完全正确、匹配(如前置USB连线的线序等);
e)        检查无误后,才可开机检查。这时主机的工作应正常;
f)        确保当前新主板的BIOS版本或类型适合用户应用需要(如:用户原主板BIOS具有硬盘保护功能、适合安装LEOS某一特定版本、可应用于税控系统等);
g)        使用维修工具光盘中的AMI测试软件及相应的配套工具(如串并口短路环等)测试各外设接口应正常工作。
4)  预计测试时间:35分钟(不同说板间会有10分钟的差异)
2.        更换/检查电源
1)        更换前的检查
a)        查看市电与电源的接头是否完整或插头有无变形,排除电源线损坏或虚接的情况(按市电检查中的相应内容操作);
b)        打开机箱,查看主板电源接口与电源接口插针应无变形现象,是否存在虚接、烧痕等;
c)        打开机箱,查看机器内部是否有漏液、烧坏的电子原件(如电阻、电容等)碎片,如果有,则请详细检查此现象的根源来自何处;
d)        通过电源散热口观察电源内部元器件是否有烧坏、变形、漏液等现象,针对现象应考虑用户市电电压是否稳定,检查用户处其他电器的使用情况以确定用户处市电的稳定性;确定机器内其他负载是否有烧坏的现象;
e)        查看电源内部灰尘是否过多,是否导致电源散热不良引起电源烧坏的现象;
f)        使用静电释放法消除静电后,测试故障是否消失;
g)        检查主板清CMOS跳线是否正确,以防由于跳线的原因导致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