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软硬件维修操作规范3

楼主(2012-03-28):
2)        更换中的检查
a)        按照主机电源电压测量法,检测主机电源各输出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正确的电压值和范围参见电源电压输出标准表,且测量出的电压值不应在较大范围内波动;
3)        更换后的检查
a)        主机电源与主板及各设备的连接应正确无误。接通电源后,用万用表检查电源的输出应在“电源电压输出标准表”所示范围内,且无明显的波动;
b)        更换电源后通电,机器应能正常启动,主机内部不应有异味发出,机器各部件应工作正常;
c)        进入主板BIOS中查看电源的各输出值应在正常范围内,无异常。
4)预计测试时间:8分钟
3.        更换/检查硬盘
1)        更换前的检查。
a)        如果硬盘上有用户需要备份的数据,在可访问的情况下,必须先进行备份;如果不能再访问,请用户联系数据修复公司;
b)        打开机箱,在不拆下硬盘的情况下检查固定硬盘的螺丝是否都已固定;
c)        打开机箱,在不拆下硬盘的情况下检查硬盘的数据线是否正确连接(对于ATA66以上电缆,蓝色插头接在主板上,另一端接主硬盘或主光驱,中间的白插头接从硬盘或从光驱);
d)        硬盘数据线是否有折损划痕;数据线和电源线是否完全插入硬盘;
e)        按照主机电源电压测量的方法,检查主机电源的5V与12V输出是否在标准范围内(参见“电源电压输出标准表”),是否有过大的波动。
2)        更换中检查
a)        检查硬盘电路板、芯片及器件是否有烧痕;
b)        检查硬盘上各插针(电源接口和数据线接口)是否正常,不能有缺针或插针弯曲现象;
c)        检查硬盘跳线是否在正确的位置上,具体可参见硬盘盘体标签上的说明;
d)        检查硬盘表面附属物是否有变形(如塑胶护套或标签是否鼓起等),如果有,请检查硬盘是否散热良好(如硬盘模组的风扇是否停转、硬盘上灰尘过多、主机散热环境不良等);
e)        检查硬盘表面灰尘是否过多,引起电路短路而烧坏硬盘。
3)        更换后检查。
a)        根据实际(用户实际IDE设备)情况检查硬盘跳线是否正确;
b)        检查硬盘各螺丝是否安装到正确位置,是否齐全(在拧螺丝时不要太紧,可在拧紧后,往回松半扣);
c)        检查硬盘的数据线和电源线应该正确连接,数据线应该完全插入硬盘和主板相应端口,电源线不能松动且要完全插入硬盘电源端口中;
d)        在BIOS中能够正确识别。如果显示的容量与实际不符,在查明不是故障,或确有隐含分区的情况下,向用户明确说明;
e)        为用户恢复到出厂状态,同时检查更换硬盘是否有坏扇区(必须使用操作系统自带的分区和格式化命令操作);
f)        如备份了用户的数据,告知用户备份数据所在位置。
4)预计测试时间:10分钟(如涉及备份或者安装则时间会加长且不可控)
4.        更换/检查内存
1)        更换前的检查
a)        检查内存表面灰尘是否过多,如果是,清除灰尘(注意,要包括内存插槽)后测试;
b)        检查主板上的内存卡扣是否到位,重新插拔测试;
c)        检查主板内存附近电容是否有变形现象,如果有,请按“更换/检查主板”的规范更换主板,并测试;
2)        更换中的检查
a)        检查内存金手指是否氧化现象,如果有,请用橡皮清洁金手指后再做测试;
b)        检查内存金手指及内存插槽是否有烧痕,如果有,请按相应的规范检查主板及电源,并按保修政策进行处理。
3)        更换后的检查
a)        要求将内存从主板内存插槽的第1槽的位置开始安装。并注意双通道内存与RamBus内存的安装方法和安装顺序;
b)        更换内存后,机器能正常启动,无报错,并使用维修工具光盘中的内存测试软件进行测试;
c)        进入BIOS设置,检查BIOS的中关于内存频率、容量等的设置应与实际一致。
4)预计测试时间:15分钟
5.        更换/检查CPU及CPU风扇
1)        更换前的检查
a)        打开机箱,在不作任何处理前先检查主板上是否有灰尘,如果有请先除尘,然后重新测试机器;
b)        打开主机电源,检查CPU风扇是否有不转、停顿,或转速过低的现象,CPU风扇卡座是否断裂。如果是,应更换CPU风扇;
c)        检查CPU插座附近的电容及电感是否有变形或烧坏的现象,如果有请检查电源及更换主板;
2)        更换中检查
a)        检查CPU插针是否有弯曲、断针(折断或熔断,如果为折断请检查主板的CPU插座内是否有断针,如果为熔断则请检查主板的CPU插座是否有烧毁现象)情况;
b)        检查CPU插座内是否有硅胶导致CPU与主板不能充分接触导致机器故障;
c)        检查CPU表面是否有烧痕(变色)、变形、破损,如果有,则仔细检查CPU风扇是否有不转、停顿、及转速过低的现象,同时检查主板的CPU插座是否有烧毁、变色现象,并按保修政策处理;
d)        如果出现上述现象,务必查验主板、CPU风扇,甚至电源是否有故障。
3)        更换后检查
a)        CPU应完全插入CPU座内,CPU放置平整;
b)        检查CPU风扇应放入正确位置(使CPU与散热器完全接触),风扇的固定卡子应将CPU风扇完全固定住,CPU风扇电源线应连接到主板正确位置。
c)        进入BIOS,查看CPU风扇转速,并在自检过程中,查看CPU主频应该与实际一致。
4)预计测试时间: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