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不触发

楼主(2012-03-28):
   是进水机,版号是LA-4111P AMD集显,待机0.04,有3V/5VPCU,开机键上也有3.3V,按开关有跳变, EC是KB926QF CO,芯片的32脚ON_OFF#按开关时也有跳变,EC的供电也有, 37脚EC复位也有3.3V,休眠和AC_IN都有3.3V,晶振也有电压, 我想问一下这个EC接到开机信号,发给南桥的是EC的哪个脚位,是18脚PBIN_OUT#还是117脚PWRBIN_OUT#,待机时我测18脚和117脚都是3.3V,按开关没有跳变,EC换了3个了,还是一样的,晶振也换过。还有EC的100脚EC_RSMRST#待机时是低电平,按开关时没有电压出来,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的,请教一下还有哪些我没有查到的。。。

网友:
应该重点查EC工作条件,WRST#有3V没?

网友:
进水的,仔细查查断线的情况

网友:
重点查进水部位

网友:
有没有换原装电源试下。今天修了个CQ36电流表不开机 用原装电源就好了、

网友(点评):
cq40 有的就是挑适配器。。。用客户原装最好, 电流表都得查上就是不加电待机正常

网友:
EC100脚按了开机键应该是高电平、、、楼主怎么不考虑刷下BIOS呢、

网友A:
待机6237 28脚产生POK,POK经过Q26产生RSMRST#高电平,EC发给南桥的是117脚

网友:
进水的机子修的累啊。深有体会

网友(点评):
一个是进水一个是摔过的,还有最可恨的而修动手脚的,折磨死人啊

网友:
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EC_RSMRST#待机时是低电平
这个应该高电平吧,,,把这个脚翘起来测下

网友:
发给南桥的是EC的117,
进水的机子,你可以量下BIOS到EC之间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电流表点不着,用原装电源才能开机,惠普好多型号都有这通病。

网友(点评):
要供电正极与中间根检测针之加一个10千欧到100千欧之间的电阻(功率要大些的),即可用电流台开机。

网友:
EC与BIOS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
你有没有查U29的第3和8有木有3V,还有1,2,5,6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v好多高手 我看图一知半解~~不便发言

网友:
得用适配器才能开机!稳压电源不好使

网友(点评):
要供电正极与中间根检测针之加一个10千欧到100千欧之间的电阻(功率要大些的),即可用电流台开机

网友:
稳压电源配好的电源口,航嘉电源口很好用

网友:
建议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PWRBIN_OUT# 是EC给南桥的  然后南桥给EC SLK_S3# 和S5#   你换南桥能好

网友:
仁宝的开关处应该是17v才对啊

网友:
请问18脚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都有的,跟EC也都通的,没有断线

刷下BIOS   再查查RTC部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6237 28脚产生POK,POK经过Q26产生RSMRST#高电平,EC发给南桥的是117脚

没有你说的那个信号,这个图纸里面没有

网友:
RSMRST  没发出来,怎么开机,南桥的必要条件

网友:
0。04V,待机偏大

网友:
高手云集!!!小弟过来学习!!!

网友:
我换了一个独显的BIOS,就可以触发了,明天刷个BIOS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进水机 最好是看清楚了  是否又断线的地方

网友:
进水的很难说什么问题的,一切都不好说只能是自己慢慢查看了

网友:
进水的换BIOS也能好 ??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  如果没有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EC的117脚发出PWRBTN#-OUT到南桥,看有没有高低跳变,EC和南桥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按上电时序查

网友:
楼主换的EC型号一样吗?据说这个版本的EC有4个,但是不通用

网友:
你那个EC的参考出了没,

网友:
刷个BIOS吧,这机器BIOS也容易坏。

网友:
电源是原装的不 不行的话刷BIOS

网友:
高手太多了,都有理由呀

网友:
多看腐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