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T141X7-124改液晶显示器的屏线

楼主(2012-03-28):
笔记本上拆下三星屏LT141X7-124(20P 单六位、一共只有十根线接到屏上),想改做显示器。希望各位大虾提供该屏的定义或PDF资料。先谢了
就差屏线啦,屏线也有,就是不知道屏接口那是供电,那是信号,该怎么接,

网友:
LT141X7-124
Samsung(三星)
LVDS
14.1
1024*768
3.3V
单灯小口
DF14-D6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