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屏还有的救了

楼主(2012-03-28):
      21寸的屏一年不到,从60CM的桌子上掉下后散架,屏线30针撕断,灯管一个插头掉,外壳下卡子全断。线全部接好后开机。边上有一台本子连接。可以正常开关显示器,就是设置什么的都无效。下边上图。开机后屏的色彩一会偏红,一会偏绿。有遇到相同经历的朋友给个建议。谢谢!下边上图。

第一张右边是本子。

网友:
屏供电不正常的时候是有这种画面,但就是闪一会就变全白了,我这有个液晶就是驱动板上接屏供电的一三极管坏了,我直接把供电引过去就出现这种,不过只是闪呼一会这样的大竖杠就变全白了。。。。

网友:
直观上看 屏应该是没破..就要是拆开铁框看一下 有没破左上角...这个要检查下...掉进鱼塘里的显示器 我都撞上过..

网友:
因为没有看出屏被摔碎,貌似有救。但屏电路没经验的也不好修的。

网友:
铁框都变形了,合不起来!

网友:
姑计只能当废旧卖了。

网友:
先点屏看看 是不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