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79s 17寸纯平显示器1024*768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2-03-28):
AOC779s纯平显示器17寸
上1024×768分辨率图像变小,四周黑掉,1280×1024也不行,只有800*600才能全屏,主机的问题排除 求检修思路!!!

网友:
二次电源和S校正电路。

网友:
图像亮度是否正常,行幅小亮度暗说明行供电电压偏低。升压电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转换分辨率时电压变化是否正常。若亮度正常,只是不满屏,可以在菜单里调节一下,或者S校正电容容量是否变值,数据问题也可能造成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