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CPU部分功能损坏会影响到USB的使用?该怎么解释|?

楼主(2012-03-28):
一AM2板子,上4200+,进系统什么的都正常,就是用摄像头开QQ视频后10分钟左右直接掉电呈关机状态,有时候一插上USB摄像头就掉。不USB插摄像头一点问题没有<U盘启动时有一次没认到,直接进的系统>,杀毒做系统换内测换电源无果,

取下板子打了USB口值都正常,供电正常,数据线上没电压《在正常使用的十分钟内也没电压》,进系统后有两次内测报错,当时也想到AMD  CPU毛病多,但没在意。量了下内测供电正常,但对地值只有28,北桥供电对地25,既然能正常进系统使用这个值也说明不了什么,

一会一新来的小伙子说了句《是突然掉电会不会是CPU有病》,我忽然想到有两次内存报错,可现在问题是插USB摄像头才犯病,不插一点问题都没有,反正也没BGA,有BGA估计就搞下桥了,没招,换个CPU试试吧,结果

就这么好了。

这事说不明白了、。。、、、、、、

补充内容 (2012-3-29 10:43):
问题可能还是在主板上。。。换的是单核的用着没问题,今天又换了个4200+还是老故障

网友:
是啊  挺奇怪,什么道理

网友:
无法解释!

网友:
速龙64位双核心易坏,不用解释

网友:
AMD 的CPU什么怪问题都有。平时多换下CPU试试别走太多弯路!

网友:
把除了主板其它的全换了再说,如果还是有问题那就是主板了,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