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上u和假负载掉电

楼主(2012-03-28):
  一快是翔升的主板amd单桥NF-4-N-A3的桥,拿过来是开机掉电,拿万能表量cpu 下 MOS全坏了,把上管和下管全部换掉之后,不上cpu和假负载不掉电,上cpu和假负载掉电,可以从复开机,内存和桥的供电正常,上假负载开机一瞬间测试有主供电,换过IO和bios,还换过cpu供电芯片,还是一样,现在没有思路了,谁遇到过这个问题,高手出来讲一讲。

网友:
很明显的就是cpu供电部分对地连接了 导致供电不足,是不是供电电感或电容漏电了 查查看  还有是不是桥和cpu坐虚焊了吧 试试看吧

网友:
今天加旱了桥 ,还是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