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检测 全面全部都是红色的

楼主(2012-03-28):
用MHDD检测 全面全部都是红色的>500ms 160G的硬盘有一半是这个样子的
我用DM低格后,发现还是原来的样子 还更多了, 我想再格一次,提示格式失败。我该怎么做?
硬盘

网友:
看到 了帮你顶下 我不会修盘

网友:
应该是磁头有问题了,没得修了

网友:
放弃吧报废了

网友:
换了吧,兄弟,虽然硬盘涨价了,但是这个貌似没得修了哦,找个旧的先用着吧

网友:
都这样了 该换了

网友:
报费了,修不了,这情况比我遇到的一个严重多了,为了数据,还是换新的。

网友:
那种硬盘已经没得休乐

网友:
什么硬盘?型号什么?

网友:
和我这个WD的情况差不多 返厂过一次 回来用了差不多三个月 又不行了 现在报废了 只好先找了个二手的先用着 便宜了再换个大的

网友:
修不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数据不要,可修修玩,,,

网友:
报废,丢掉。

网友A:
这样的硬盘可以修吗,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