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没信号标志怎么找信号

楼主(2012-03-28):
通用的可以直接找到地线和供电点,这些点找对后,剩下的可加电量,基本上都有3.3V左右的电压.然后断电,然后再加电在不出发的情况下剩下的这几个点只有一个点没有供电其余的都有,找到这个没有供电的,然后出发下瞬间就又3.3v左右的电压,那么这个就是信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