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他只要接两根线就可以,1地线,2,就是202V出来后经过变压器的那一脚,切记必须是经过变压器的下一脚。
电源

网友:
只用两线就可以,有这么简单吗?楼主你试过的吗?你这样接变压器的主初极就是一端接300V另一端到开关管漏极的工作时产生高峰波怎么被释放掉,应该还需要个尖峰吸收的不然有多少开关管烧多少,还有就是模块供电是怎么取的呢如果也是取主初极另一端的话当开关管导通后此点的电压就会变的很低的。

网友:
电源模块好接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发错版块啦。不过还是帮你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