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服务器主板上的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28):
接个HP服务器,不会修,客户让看看,看看论坛上有说看看北桥下的灯,我看看,开机后灯跑后,最边上的灯最后还亮,不知道什么意思。。主机型号HP DL380 G4

网友:
指示灯是有意义的,你去查下资料,每亮几个灯亮几下都代表不一样的二进制数位,

网友:
你的灯是在那里看到的呀
灯别是的图标是什么样子的  把相片传上来

网友:
我买过一台二手服务器,但是发现,PS2鼠标接口不能识别鼠标,PS2键盘接口正常,因为比较大又重,所以没换,就使用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其它的。

网友:
先粗略判断下出问题的模块吧,前面板有四个指示灯有没有橙色的或红的,最好有个照片,看主板不好看,主板的指示灯在机器上盖板的内侧印有说明,一般主板坏的少,CPU的VRM或叫PPM模块坏的多,你看看内部健康灯是不是红的,就是一个框里面带个波浪线的

网友:
谢谢哥们指教,明天看看上个图。。你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