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MCP68/61主板刷BIOS后不跑码……

楼主(2012-03-28):
刚开始开机有显示,BIOS进去不了,现在开机没显示了,跑码显示00不跑动……

网友:
BIOS写坏了,拆下来重新写吧

网友:
应该是BIOS坏了。重新刷过啦。

网友:
BIOS没写对 重新再写

网友:
我有个这垃圾 换给客户用不到一个月不跑数了  搞下来居然不上电  单桥的没兴趣了懒得搞放哪里了,,有一天没事做上电 居然跑数并显示,提示COMS错误,找了个同型号的BIOS芯片刷了上放上去,居然不跑了,把原来的bios芯片放上去也不跑,换个IO 一样,加焊桥一样,注: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至于信号之类,没法量,拆件了。希望楼主好运。

网友(2012-04-29):
那就再刷一下,刷完要校验一下

网友:
我没有这个的bios!想求个bios!麻烦谁给个哪?

网友:
重新刷一下 最好刷完校验一下 确保 数据正确